[求助] 关于synopsys软件的安装

楼主(2014-12-17):
因为要用TetraMax,所以下了安装。但是我用root权限到installer目录下运行install.now报错:the installer must not be run from a root user account
即使是加了-install_as_root选项也不行

如果用普通权限,虽然installer能够正常运行,但是在最后要安装时会报错:permission denied

怎么会这样,难道是因为操作系统的关系?我是64bit debian。

网友:
可能是你的安装目录没有写权限,试试终端下 sudo chmod -R 755 /usr/synopsys/,看怎么样

网友:
如果在非home/xxx目录下安装软件,必须要root用户才可以,普通用户没有写权限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我试试看,本来也想这么做,不过忘了chmod这个命令怎么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一开始就是用root装的,就是因为报错说不能用root用户装才换成普通用户的。。

网友(2016-03-20):
同样的问题,有没有解决办法啊

网友(2016-07-28):
最好用普通用户安装eda软件,装完后改成root权限,
你用root权限copy,你再用普通用户安装,肯定是没权限的啊, 读写权限都在root那里

网友(2016-12-13):
不知道现在楼主还能否提供下载链接?小白,一直没找到下载的地方

网友(2017-03-26):
仔细看提示信息就会知道怎么做:
1.在root权限的时候将目录中的文件全都改成普通用户可以读写
   #cd ../installer_v2.7
   #chmod -R 775 installer_v2.7
2.退出root权限,再安装就没有问题了
   #exit
   $./install_now

网友(2017-05-19):
回复 网友C:

大神 我按照你说的方法做了之后 又出现了installers3.1:can't get local yp domain :local domain name not set 上网搜了搜 没有找到答案 能指点一下吗 感激!!

网友:
回复 网友D:

楼上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原因是我使用了root权限来./setup.sh 然后不能运行 需要进入到登录到普通用户下才行,su命令貌似在我的RH上并不行, 在创建新用户的时候一定想给这个用户的读写文件的权限(我想装在linux之前曾经装过的目录下 但是。。。没给权限  然后就呵呵了)

网友(2018-04-14):
我也遇见这个问题 怎么办

网友:
Linux 系统还是稍微熟悉点的

网友(2019-05-19):
execute: sudo chmod -R u+wx ...

网友(2020-04-21):
想问问楼主,还有资源吗?新手找不到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