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没有办法自动打label

楼主(2014-12-17):
PR出来的模块端口太多,导入Virtuoso之后,有没有办法自动在端口位置打label?或者有什么办法能提高打label的效率呢?
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ICC中可以写脚本打label

网友:
做一个port的循环,通过找出每个port的location和layer加label

网友:
ICC里write_stream之前的set_write_stream_options 里加上 -output_pin "text geometry" 这个选项,写出来的port上就自动有了相应的text了。

网友:
对,看什么工艺的

smic的金属text就行, tsmc要pin label,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encounter里是否可以使用mapping文件呢,将txt多map一次,map到pin layer上呢?即使这样不成功,在virtuoso里也可以create pin from label

网友:
edi  map用的正常,txt肯定是自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