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LL分频器占空比的问题

楼主(2014-12-17):
最近在做一个电荷泵PLL,分频器使用是用可编程的计数器做的。现在遇到了一个疑问,就是分频出来的信号一定要是占空比50%么?如果必须要这样的话怎么调整占空比? 谢谢大家了。

网友:
不一定吧,鉴相器也就比较一个边沿

网友:
分频的时候,你verilog代码用的不是50%的代码结构,有专门生产50%占空比的代码,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了 试了一下  不是50%也可以。

网友:
只要上升沿能够对齐就行了,反馈分频器完全没有必要50%占空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