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一个transaction里动态数组的约束问题

楼主(2014-12-17):
一个transaction里有一个动态数组,比如名字叫panel_data[],在sequence里用`uvm_do_with发送这个transaction,动态数组的size是已经约束好了,tr.panel_data_size==frame_size,但是想同时把每一个panel_data的值也都约束在一个范围里,请问在`uvm_do_with里应该怎么写呢?请各位大神不吝赐教!

另外顺便问一句,同一个sequence可以在case里被调用两次吗

网友:
写个分号,继续补充。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知道是写分号,就是不知道怎么样对数组里的每个数都约束啊 。是写个for循环吗

网友(2015-03-04):
添加:
foreach(panel_data[i])
{
    panel_data[i] inside {[min_data:max_dat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