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 verilogout_no tri和 verilogout_show_unconnected_pins 不起作用

楼主(2014-12-17):
设置了 set verilogout_no_tri true 然后写了一个简单的 三态门代码:module test (clk,en,din,dout);
  input clk,en,din;
  output dout;
  reg dout;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if(en)

  dout<=din;

else

  dout<=1'bz;
end
endmodule

为什么还是会有警告呢,这个命令没起作用啊
Warning: In design 'test', input pin 'clear' of leaf cell 'dout_tri_enable_reg' is not connected to any net.  Logic 0 assumed. (LINT-0)
Warning: In design 'test', input pin 'preset' of leaf cell 'dout_tri_enable_reg' is not connected to any net.  Logic 0 assumed. (LINT-0)
Warning: In design 'test', input pin 'data_in' of leaf cell 'dout_tri_enable_reg' is not connected to any net.  Logic 0 assumed. (LINT-0)

类似还有 set verilogout_show_unconnected_pins true
和 set_fix_multiple_port_nets -all -buffer_constants
这几个命令都起不到作用

网友(2018-01-11):
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