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多电源供电综合无法插入level shift

楼主(2014-12-17):
使用SMIC013工艺下arm的PMK标准单元做多电源供电,但是综合无法插入level shift,后来打开详细的警告选项看,总是说没有operation condition 0.9v->1.2v,这是什么情况啊?
我看pmk的lib,里面说的是input range(0.72,1.32),output rang也是如此。什么问题???

另外比较奇怪的是PMK标准库的名字问题,是xx_xx1.32v_1.32vxxx.lib,难道不该是xx_xx0.9v_1.32vxxx.lib这样的命名吗?

网友:
是upf flow插入么,

这个库没用过 , arm .13有pmk? 不过 超过0.3v确实需要lvl cells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UPF flow的,arm的SMIC013有PMK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问我这情况怎么解决啊?是不是我加的库有问题啊?

网友:
lib只有这一种么,手头没有现成的,不好分析,

楼主:
他报错说mismatch operation condition~
好像做mv的DC库是设置好像需要一样,用到的所有库必须是P一样,V一样,T一样,是这样吗?
那么level shift的库怎么选呢?很奇怪level shift在lib文件里面描述的input range和output rang都是(0.72,1.32)

网友:
不需要吧, 特殊的cell用-object_list指定就行了,set_operating_condtion 的时候
只要main stdcell正常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DC是按照什么去选择合适的level shift啊?它在那报operation不符合

网友(2016-01-31):
请问pmk库可以在哪里找到?

版主共享一下吧~不胜感激。

网友B(2016-07-26):
回复 楼主:

我做综合也遇到这个问题,提示是operating_condition mismatch,始终无法插入level shifter。不知楼主是否记得后面是如何解决的呢?对了,发现level shifter cell所在库中定义的的operating condition名是*0p99v_0p99v*,而其他库的operating condition名则是*0p99v*,两者差一个0p99v。不知是否与此有关呢?

网友(2025-02-17):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我做综合也遇到这个问题,提示是operating_condition mismatch,始终无法插入level shif ...

请问怎么解决综合和lvl库匹配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