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ocv

楼主(2014-12-17):
有条path,是寄存器输出反馈到输入,可是看报告,launch path 和capture path 上的delay报的不一样,考虑可能是ocv的设置的问题,可是最终按理论cppr加上来,最终的skew应该为0才对啊。但实际上是有个不小的skew.请问这是为什么啊

楼主:
没人解答一下吗

网友:
具体path帖下,edi不是有setAnalysisMode -timingSelfLoopsNoSkew true 么,打开了么

楼主:
你好,我看到这个选项了,正是我的这种情况。我不理解的是工具因为用ocv有skew正常,但是因为是selfloop的,为什么通过cppr补不回这部分skew呢,谢谢

网友:
你的理解是对的, 这个选项为true后,还是这样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setanalysismode -timingselflooonoskew后,我重新timedesign了一下,结果没有任何变化,我看到那个timingselfloopnoskew的option说完先buil the graph会不会这个原因引起来的,怎么做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问题的应该是setup check的path吧,建议check下是否有noise的影响。

网友:
应该是cross talk.

网友(2017-08-11):
回复 楼主:
cppr只是消除clock common path的ocv,支路上的ocv还是分析的,所以依然有skew

网友(2017-10-13):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找到什么原因了吗,可否共享一下。
我的也是这种情况,但是可以肯定的说,是工具的原因或者是某个设置的问题,因为我用PT报出来的结果,pt里面的crpr就能将skew补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