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AMS仿真的问题,在做不出来老师就让我退学了啊

楼主(2014-12-17):
我做混合信号的方针,在最后一部运行仿真的是出现的问题,提示错误是error encountered during  NC elabora for configuration single_ad_sim:config
在线求解答啊,拜托各位大神帮助下把,老师明天就要结果了,在做不出来我就得退学了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条信息告诉你发生错误,但是没告诉你发生了什么错误,最好找到error的内容.   另外退学多好啊,减少沉没成本,早早转行

楼主:
Elaborating single_ad2.daceshi_sim:config -
  ncelab single_ad2.daceshi_sim:config -snapshot daceshi_sim:ams1418800128141 -cdslib /home/cadence/cds.lib single_ad2.cds_globals:daceshi_sim_config  -errormax 50 -discipline logic -timescale 1ns/1ns -noparamerr -use5x4vhdl -status -delay_mode None -novitalaccl -update -omicheckinglevel Standard -access +r-w-c
ncelab: 05.60-p001: (c) Copyright 1995-2005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DEFINE gg /home/cadence/gg
ncelab: *W,DLCPTH (/home/cadence/cds.lib,70): cds.lib Invalid path '/home/cadence/gg' (cds.lib command ignored).
ncelab: *W,DLNOHV: Unable to find an 'hdl.var' file to load in.
ncelab: *internal* (sv_seghandler - trapno -1).
Please contact Cadence Design Systems about this problem
        and provide enough information to help us reproduce it.
ncelab: Memory Usage - 13.7M program + 43.8M data = 57.5M total
ncelab: CPU Usage - 0.0s system + 0.0s user = 0.0s total (0.0s, 100.0% cpu)
Error encountered during NC elaboration for configuration single_ad2.daceshi_sim:config.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许学我亲老师的经典名言.......

网友:
我经常遇到类似问题,根据log寻找线索!

网友:
退学好啊,早点转行

网友:
回复 楼主:

   hdl.var 没有设置好?

网友:
恭喜转行

网友:
学姐,你后来是怎样解决的。BJTU classm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