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纳米编码器标准的位置信号输出是什么格式?

楼主(2014-12-17):
纳米编码器标准的位置信号输出是什么格式?

网友(2015-05-24):
NG-B二维精密计量纳米编码器    ●技术规格  ●安装尺寸

  XY编码器或叫栅格,在X和Y方向上以10um的作为基础周期,整个计量系统则以5um的作为测量周期。NG用三相90-element的探测器从栅格中捕捉第一阶的激光通过衍射方式反射过来的信号。这三个信号为极小的移动提供一个非常明确的测量相位。

概述

  NG XY计量系统用于测量二维超精密平面位移,NG是一款可以避免湍流效应的基于栅格的XY的编码系统,湍流效应是激光干涉仪经常会遇到的,该系统也可以避免与相单独线性尺度关联的阿贝误差。NG在制造栅格的过程中,能够保证其达到激光干涉仪的精度,并且以一个更经济的价格、更实用和更新坚固的制造工艺来封装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