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迟滞比较器与频率

楼主(2014-12-17):
最近再设计一个迟滞比较器(内部反馈),在仿真的时候发现其迟滞范围受输入信号频率的影响特别大??不知该怎么解决,此外关于迟滞比较器是选内反馈还是外反馈,有什么讲究吗??求回答

网友:
应该是Propagation delay造成的,能说说你仿真的频率怎么加的?
是PWM信号还是三角波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调用的analoglib里面的Vsin,将频率设置为10M....,这个应该不会有问题吧??

楼主:
回复 楼主:
您好,对于迟滞比较器(内部反馈那种,如Allen书里那个),该怎么仿真带宽??难道需要把哪些正反馈管子都去掉吗??
看很多都说比较器都不关注带宽,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岂不是以为一个比较器输入信号频率多高比较器性能都不受影响?????

网友B(2022-11-07):
楼主,你好。频率对迟滞电压影响后来解决了嘛?遇到同样问题,学习一下

网友(2023-04-20):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频率对迟滞电压影响后来解决了嘛?遇到同样问题,学习一下

你好,你那边解决了吗?

网友:
迟滞最好用DC仿,勾选那个迟滞选项,带着频率仿不准确,输入到输出是有delay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楼主:
您好,对于迟滞比较器(内部反馈那种,如Allen书里那个),该怎么仿真带宽??难道需要 ...

比较器开环的工作频率要看它的3dB带宽,高于这个频率增益会下降的比较多,比较器的精度取决于这个增益,保证3dB带宽各种corner都大于工作时钟频率应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