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测速测长传感器是采用什么方法测量的,ZLS-Px测速测长传感器有什么优势?

楼主(2014-12-17):
测速测长传感器是采用什么方法测量的,ZLS-Px测速测长传感器有什么优势?

网友(2015-05-28):
LED光源CCD面积成像ZLS-Px系列包括Pa,Pb,Pc,Pd四种型号,是根据中国市场特别定制的一款测速测长传感器。ZLS-Px系列传感器有2个正交测量信号输出,能同时测量两个方向的速度、长度,特别适合测量粗糙表面,如绒布、毛皮等纺织品,涂层或粘胶表面,泡沫橡胶表面。 除能测量速度和长度外,还可以识别开机、关机和运动方向。ZLS-Px像差测速测长传感器正是采用了这种测量原理,它的应用解决了滑移、磨损、灰尘积聚和精度低的问题,同时它还具备高速急停、和方向可逆等功能。与传统的测量法法相比,测速测长传感器这种测量方法有几下几个优点:
1.       非接触式测量,避免了轮轴挤压而造成的线材损伤,也保证了传感器的精度。
2.       对任何表面都可以测量(如果是镜面的话,可将传感器倾斜,然后进行角度换算,得到位移长度。
3.       能测量被测体在X、Y两个方向上的位移、速度,保证线缆长度不受曲线前进的影响,保证长度的精确。
4.       多种输出方式,满足多种需要。包括数字输出口RS232、增量型输出口等。
主要技术指标:测量速度范围:-4~+4 m/s
精度:<1%
重复性精度:<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