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电容传感器可否用于定位?是如何实现的?

楼主(2014-12-17):
电容传感器可否用于定位?是如何实现的?

网友(2015-05-28):
ZNXsensor超精密电容位移传感器        ●技术规格  ●安装尺寸

该传感器是一种非接触式的电容位移传感器;两个传感器板形成一个平行板电容器,每个传感器可以用在两个不同的测量范围;纳米分辨率;零磁滞。

应用领域

压电微位移、振动台,电子显微镜微调,天文望远镜镜片微调,精密微位移测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