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求助

楼主(2014-12-17):
Cadence IC5151仿真时,不关闭ADE可以直接修改电路吗?

网友:
当然可以,记得check and save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像ADE开着的时候,修改不了原理图中的电路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准确的说是ADE中按过Select on the Shematic Outputs to be Plotted以后,原理图中选定元件就都是执行该命令了。怎么修改这个ADE的Status呢

楼主:
回复 楼主:

   问题解决了,不是直接在ADE环境中按Esc ,而是在原理图编辑中按Esc

网友:
为什么不可以呢....自己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ADE图形界面都是帮助用户设置仿真条件的,一切设置完之后,按下"Netlist and Run"键,产生在netlist目录下的input.scs, 该文件直接驱动spectre仿真器,以后的事情就和ADE完全没关系了。 当仿真结束时,ADE界面和后台作业之间的握手程序会得知仿真结束,并且按照仿真设置而画出波形来,这些都是Cadence平台上的IPC(Inter-Process Communication)协议.

所以在仿真进行时改动电路,或者改动所要输出的波形,对于当前仿真来说都是没用的,只有停下当前仿真,再启动一次"Netlist-and-Run", 才会产生的input.scs文件,新的文件才会驱动spectre. 所以要想图快的话,可以直接进入netlist目录,用命令行去执行runSimulation文件,也是可以运行仿真的。其中仿真的设置就是刚刚通过ADE图形界面设置好的所有参数。runSimulation文件本身就是一个spectre命令行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