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菜鸟求助,怎样使comoscope中的Y轴反转,谢谢

楼主(2014-12-17):
如图,跑了一个PMOS的VDS和VGS变量的巢状扫描,请问怎么把图形翻转到Y轴上面呢?

楼主:
有木有人帮帮我

楼主:
刚开始学HSPICE,手边都没啥资料

楼主:
求帮助啊

网友:
要用到abs函数?
自己找找

回复 网友A:

网友:
电流的话,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在前面加个“-”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