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milkyway 导入不了LEF

楼主(2014-12-17):
同学们,我打开milkyway建立新库后,再点击cell library 的lef in,但是报错 NO Tech  or CEL LEF  flie name is specified,导致我无法打开lef in 的对话框。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read_lef啊,直接打命令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也是读不了,但是我运行了 menuReload "dataprep_mw" 后就能打开lef in 的对话框了,但是导入lef时还是遇到了
这个问题。

网友(2015-06-19):
在lef中删掉UNITS到END UNITS,然后再lef_in

网友(2017-04-09):
.tf文件怎么来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