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5141USR6 library manager不能打开

楼主(2014-12-17):
试了试,换成linux的NFS server就没问题,看来应该是windows NFS server配置的问题,但是具体哪里不对还是找不出...
哪位大侠指点一下???

CentOS 5.6,IC5141USR6用户home目录在本地硬盘时没有问题,但当用户home目录建在NFS服务器上时,会出以下错误:

启动后,cadence会报错:
***glibc detected*** /wares/IC5141USR6/tools/dfII/bin/32bit/libSelect.exe: free(): invalid next size  (fast): 0x.......  ***
***glibc detected*** /wares/IC5141USR6/tools/dfII/bin/32bit/libManager.exe: free(): invalid next size  (fast): 0x.......  ***

然后如果试图打开libmanager,就会失败,如下图所示:

最后几行粘贴在下面:

*WARNING* Unable to start up library manager (libManager.exe) after 60 tries.

There maybe an access or network problem.

Start the library manager from an Unix Shell window to test the accessibility.

Variable ddsvMPSTimeOut (60) can be set to increase or decrease the number of attempts.

请问各位大大,该怎么解决?

网友:
以 NFS 建立的 Home directory, user 是否有足夠得權限可以讀寫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NFS server端和客户端都开启了rw权限,启动别的软件也没有问题,只有cadence会出错,折腾两天了,还是搞不定...

楼主:
有没有大侠指点一下该怎么办?

网友:
回复 楼主:

    编辑/etc/hosts 文件,更改第三行为:127.0.0.1 host localhost.localdomain localhost。

其中host为你电脑的主机名字。

还有增加你局域网内其他主机的ip地址和主机名,如:
10.10.28.11  server2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好,我的NFS server是windows系统的,主机名应该就是计算机名么?谢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说的修改/etc/hosts 是修改NFS server中的hosts文件还是本地主机的hosts文件?另外,我的本地主机名就是 localhost 这个还需要改么?
谢谢啦

楼主:
试了试,改用linux NFS server就没问题,看来还是windows的NFS server哪里配置的不对,有没有大神指点一下~~~~~~

楼主:
自己再顶一下,希望有大神指点~

网友(2019-05-06):
怎么解决的呢,遇到了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