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级联两个寄存器就能避免亚稳态,还有这样做会导致数据传输错误吗?

楼主(2014-12-17):
左边的寄存器clk1触发,右边两个clk2触发。
好,我承认这样做不会导致亚稳态,但是这样还是存在传输数据错误的情况的吧,这怎么处理呢?(这是我想问的重点)
谢谢各位

网友:
那个,是减少概率,不是说就一定不会出现亚稳态了……

网友:
既然发生亚稳态了,还指望着数据传输正确,我觉得矛盾吧??

网友:
这个结构只可以保证发生亚稳态以后,2个D触发器后面的数据不再是亚稳态而是稳定的0或者1,数据已经不期望是对的了

网友:
Block propagation of the meta-stability to the logic through gating it
with a second flip-flop

楼主:
回复 网友A:

   数据都不对了,这有什么意义啊。。。

网友:
数据不对,最起码有一个稳定的不对的值,比一个亚稳态值要好很多,意义就在这儿,否则亚稳态就会传播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数据不对重要还是发生亚稳态整个电路崩溃重要?

网友:
去除亚稳态,和正确传播数据,是两个相关而又不同的概念

网友:
可以减少亚稳态的几率,采到稳定的数据,但是这个数据可能正确也可能不正确,只能保证已经稳定了,所以简单的两级触发器一般只用来对一些单比特控制信号做亚稳态处理。如果是数据传输,对数据正确性要求高,是不可以这样处理的,单比特的数据传输可以采用握手的方法,多比特的可以采用FIFO来避免亚稳态。

网友:
4楼正解

网友:
好比采样,你要大于原有频率两倍采样才能还原出来,异步你采样时钟一般要快于数据的变化,这样前面错又没有关系,只要做处理采样到后面正确的数据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多加面积~

网友:
D触发器作为缓冲地带。可以避免输入导致输出抖动

网友(2015-12-04):
用多时钟域的FIFO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2楼正解

网友:
我觉得是概率问题,减少发生亚稳态的概率。

网友:
回复 楼主:

   数据传输的错误应该还是可能的,并且也不是避免了亚稳态,只是把亚稳态的概率降到了很低的水平,基本上可以忽略。

网友(2016-06-03):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第二级后的数据就能稳定下来?

网友(2017-04-11):
回复 网友A:

网友:
高速通信里面可采用同步算法和检错纠错码的方法

网友:
只是组织了亚稳态的传播,数据是稳定并非完全正确的。

网友:
[1]data meta-stability and  data correctness are differerent
[2]simulation and real silicon are different

网友(2017-05-16):
主要是解决不让亚稳态信号传递,理论上亚稳态只能保持很短的时间,在下一个时钟沿到来时信号会保持到稳定电平。

网友:
首先讲讲clk2时钟域的两个D触发器级联:也就是异步时钟域数据在clk2时钟域的同步处理,即:防止出现亚稳态;当然,若数据在clk1触发器的Q端输出时已经出现了X态,那么后续同步操作就没有了存在的意义。此处同步操作前提:是在clk1触发器Q端输出正确,意义在于:在clk2时钟域下正确采样从clk1时钟域传来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