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可以balance data skew么?

楼主(2014-12-17):
各位达人,小弟在IC设计后期ECO时遇到一些新的需求,要求对很多条路径进行data path的balance,请问ICC有专门balance data skew的功能么?找了一圈都没发现啊!
现在退回去做cts balance的方法有点晚了,时间紧来不及了。。。

网友:
set_data_check

但是一般还是用set_max_delay/set_min_delay 来平衡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斑竹提供的方法,我下去试试。。是设置了这个之后使用route_opt或者psynopt么?那在ECO阶段就没办法使用了?

网友:
route_opt -incr 可以的啊,

网友(2015-01-24):
set_skew_group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set_skew_group是对clk还是data起作用的,没用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clock起作用的,对data设置的话会有error

网友:
可以用 适当的timing关系来约束,比如input delay/output delay 相当于某个virtual clock,

用slack来约束就起效果了,

网友(2015-10-21):
data skew是什么鬼啊?没听过这个概念,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