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ovoca 求大神帮忙看看,谢谢

楼主(2014-12-17):
刚装的Silvoca2012, 打开桌面快捷方式后出现这个界面,请问是不是安装错误啊?请教教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有可能是安装路径不对
最好装在盘符根目录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你也使用这款软件吗?
我按照论坛上这样的方法做的:在Edit ----preferneces中的Working Directory 的选项中指定一个已经创建的目录。现在不提示目录问题了

网友:
哦,那就只是工作目录的问题
用得少,只用电路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