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Sentinel-PSI仿真太慢了

楼主(2014-12-17):
用Sentinel-PSI提取PCB的S参数,仿真速度简直太慢了,到底有多慢,我试了频率范围从200kHz到250kHz,只扫描5个点,结果算了将近20分钟才算完。而频率范围设置成0~2GHz(或几GHz或几百MHz),整个频段它要算好几次直到满足误差要求,而每次算了一天都算不完,结果都是没有仿真完我就停止了,这仿真速度是要以天来计的!是我的电脑太挫了吗?
Intel(R)Pentium(R)CPUG3220@3.00GHz
内存4GB
系统win8 64bit

这样下去不行啊!虽然Sentinel-PSI提取的模型更准确,但这么慢的话完全没有实用性不能用啊!!

楼主:
大家有什么建议和解决办法吗?
先不谈是否需要升级硬件配置,但从软件来说的话。。

网友:
您的系统配置4GB太低了.这种配置只能跑小case。我们一般建议客户至少需要128GB。您是哪家公司?有任何问题可以直接联系我们的AE哦

楼主:
回复 网友A:

128GB?!确定不是开玩笑?

网友:
如果您是我们的客户, AE training的时候都会有建议。比如推荐64GB, 8-core, 大的硬盘空间,等等。
在现有的配置下,如果想跑case还是有办法滴。比如说不要选择Advanced Frequency Sweep, 选择Fast Sweep, Speed Mode, 把那些signal net都assign成power/ground net,etc...
您是什么样的design?选择了多少根net?您是哪家客户,可以请我们的支持人员给您帮助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Sentinel-PSI的效率介于HFSS和Siwave之间。不可能如楼主说的那么慢。
你的电脑配置(尤其是内存只有4G)比较差是一个因素,另一个因素是可能你的设置有问题。
希望可以进一步交流。

网友(2016-06-28):
嗯嗯。肯定是哪个地方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