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formality和DC中检查语法经常会出如下warning,大家如何解决?

楼主(2014-12-17):
formality和DC中检查语法经常会出如下warning,大家如何解决?语法结构基本如下:

NUM<=ARRAY[A];
即选择数组中使用哪个元素是由另一个变量A来确定

这样的warning,在DC中会出现,但会自动忽略,只是提醒

在formality中出现这样的warning,直接就终止程序运行了,提示修改verilog语法,可以通过其他命令强制忽略这个warning

那么大家是如何应对如此的code,难道所有的数组的元素选择均是由确定数字选择的吗?

楼主:
这个问题有人知道吗?

网友:
这个警告通常可以直接忽略掉的,只要不影响最后比较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