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ma-delta ADC求助

楼主(2014-12-17):
对sigma-delta ADC 不是很熟,想问下sigma-delta ADC 的速度主要是受限于哪个模块,如果信号的频率是20M,那是不是ADC的频率就得100M以上?

网友:
....受限制于过采样,sigma-delta就是速度换精度。。。

网友:
回复 楼主:

CT主要瓶颈在环路延迟,也就是量化器输出到DAC输出的延迟导致反馈跟不上信号

网友(2020-11-25):
我觉得受限于采样建立时间,C不变的话,开关的R是有极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