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两个今天遇到的面试问题,谢谢

楼主(2014-12-17):
请教大家两个问题,谢谢!
今天面试官问的两个问题,我不会,请教大家!谢谢!
1、i2C如何实现oc?2、FPGA开发过程中,在不改变代码的前提下,如何修改寄存器的复位值?

网友:
第二个我知道:fpga  editor中可以修改,将编辑模式改为read and write,找到触发器所在的slice,双击打开,会显示slice中哪些LUT和DFF被使用,以及DFF的属性,比如初始值是INT0或者INT1,是RESET还是SET,SYNC还是ASYNC等等

网友:
OD的话,控制oen信号,把数据置0,加上拉。

网友(2015-02-10):
verilog 使用 wire 方式 加 ? : 是否可以做出 tri-state buffer 方式输出?

网友:
assign out = dat ?  1'bZ : 0;

网友:
oc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