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enerate for 语句是否能综合

楼主(2014-12-18):
vivado 是否可以对generate for 语句综合呢?

网友:
能不能综合看你写的是什么东西。好比for

网友:
它跟for的区别在于前者跟always这些是同级的,for只能用在always这些东西的里面。

网友(2015-01-24):
数目小的时候没有问题,需要注意在for后面显式用冒号指定名字。

数目大的时候DC有可能报内部错误。

建议还是用脚本语言动态生成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ISE中是可以的,vivado中也是可以的

网友(2015-03-30):
这个当然可以综合

网友(2015-05-29):
ISE的XST是支持generate...for的,但是genvar的范围必须由常数界定

网友:
这是verilog的标准,所有综合器都支持。

网友(2016-01-17):
可以的可以的

网友(2016-06-03):
if_genarate 和 for genarate都可以综合

网友:
逻辑复制,当然可以综合

网友:
不建议使用, 时序很难控制,不同的软件生成的逻辑有很大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