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高精度regulator求助

楼主(2014-12-18):
本人在找一款TI的高精度regulator,输入在9V,12V之间,输出为固定5.2v,但是要求输出的误差不超过10mv,精度很高,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推荐的regulator或者其它的解决方案。   这款regulator计划用在wafer的测试机台上。

网友(2018-01-31):
问题不说清楚,输出误差是指片间误差还是单颗的线性调整率或是负载调整率。如果是线性调整率或负载调整率是是线性变化还是突变变化。

网友(2018-08-04):
用大于5V的电压基准+高精度电阻分压网络分底5.2V,然后用运放buffer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