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芯片温度分析问题

楼主(2014-12-18):
有没有人关心过,芯片短路电流导致功耗增加,引起的温度升高速度问题?

网友:
具体一些。

楼主:
比如短路导致的内部功耗高达3W,die到环境的热阻为40度/W,理论上温度最高会升到:环境温度+120度,我想知道这个温度上升时间大约多长。按热容的概念算了一下,热容基本是mJ/摄氏度级的,理论上温度上升速度应该不会很快(ms级),是这样分析吗?

楼主:
想对芯片内部功耗过大时,die的温度特性有个量的了解,会不会输出短路大电流时,芯片温度升高太快,导致过温保护来不及启动芯片就热损坏

楼主:
有了解这一方面的大神吗,指导一下啊

网友:
如果觉得过温保护反映不够快,就再整个过流保护呗。
实际上,单纯而短暂的温度过高(<300度)并不会影响太多,更多的是某区域内电流密度过大导致导线熔断而损坏芯片。

楼主:
谢谢回复,还是想给自己上面的分析下个结论,是否可以根据热容大小确定温升速率。如果这样,那温升速率就不会太快的

网友:
芯片温度会迅速增加

网友:
硅的比热容 700J/(kg*K),0.171卡/(g*K)
硅的密度 2.34g/cm3=2.34g/1e-6*m3
设硅片厚300u=0.3mm
5mm*4mm*(0.3mm)=6e-9的质量是2.34g*6e-9/1e-6=14.04mg就假设是10mg吧
升高120C需要 Jtot=700J/(kg*K)*10e-3(g)*120(K)=0.84J
3W的功率,需要时间是0.84/3=0.26s。
我也真够无聊的。
输出就算短路,内部电路要将电流限制在某个范围内才能保证可靠性。

楼主:
怎么能说无聊呢,哈哈,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