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ew group怎么对io pins进行约束?[已解决]

楼主(2014-12-18):
需要对部分io pins进行cts,想把他们做到skew group里,可是EDI总把它们认为是ignore的点,即便是想办法去约束也是不能把它们做到已有的skew group里,显示还是no skew group。有经验的分享下,针对io pins的cts是用ccopt如何约束的。

网友:
是把某些io output pins做为sync pin来同步是吧,
icc要先设成 stop pin,然后再来调整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错,ICC是作为stop pins来处理。EDI传统方式是SetIoPinAsSync YES来控制。可是CCOpt里面直接把io pin作为ignore pin了。设置为stop pin也不管用,所以也没法做到skew group里。

网友:
ccopt不是不在意skew的么?
。。。要不你不要用ccopt做clock tree啊,用传统的clock spec的方式做
或者?把sdc里面的这些pin的min output delay  改成0?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昨天回的帖子怎么是空的?

ccopt有两种一种是ccopt还有一种是ccopt-cts,后者是可以关心target skew的。
设计需要对io pins进行约束,可是看样子io pins无法作为stop pins处理,不能做成skew group
改为原来的方式做有点不甘心。

”把sdc里面的这些pin的min output delay  改成0“这个有什么好处?

网友:
ccopt表示没用过,你好先进啊,edi啥版本

楼主:
回复 网友A:

   14.2

网友:
我想错了,改成set_output_delay -min 改成0也达不到想要的。
忽略吧。。

网友:
先set_ccopt_property sink_type stop再create_ccopt_clock_tree就可以了, 还不放心就用create_ccopt_skew_group -exclusive_sinks把它们手工丢到一个skew group里去, 留意ccopt刚开跑时clock tree balancer报告的delay constrained sinks数量对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谢!
测试多次后,发现setCTSMode -traceIoPinAsLeaf true 直接解决问题

网友:
晕啊,还是用老命令解决的

网友(2025-04-26):
请教一下,是什么情况下需要将IO pin也作为 sink 加到skew_group 里面去bal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