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增大放大器的DC工作电流,有什么好处。

楼主(2014-12-18):
增大放大器的DC工作电流,有什么好处。

网友:
只能说是影响,通过影响判断对你的需求

网友:
增大输入电流,输入跨导增大,若输出电阻不变,增益提高;
增大输出电流,输出阻抗降低,若输入跨导不变,增益减小。
既增大输入电流,又增大输出电流,一般会导致增益下降,因为阻抗的减小比跨导的增大速度要快,另外对带宽的扩展也比较显著,RC减小的缘故。

网友:
带宽增加,SR增加,噪声减小,稳定性可能变差。顶楼上

网友:
回复 楼主:

   improve spe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