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alibre LVS检查能否只检查模块间连线,而不检查模块是否正确?

楼主(2014-12-18):
各个模块之前已经做过LVS检查了,确保不存在问题。把各个模块拼接起来之后,要是连线正确的话应该就不存在问题了。
而且,要是calibre能只检查连线的话,运行速度也会快很多。
这样子能实现吗?

网友:
box 子模块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了,在LVS Options---SVRF(standard verification rule format)里面加入命令LVS BOX 模块名  搞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搞定了,在LVS Options---SVRF(standard verification rule format)里加入LVS Box 模块名,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