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相位裕度设计的问题

楼主(2014-12-18):
如果相位裕度曲线一直在0点以上,增益0db时为60度,相位曲线在0点以下,0db时为-60度,是这样吗?谁给具体解释下,哪种情况需要360度去减的?

楼主:
补充一下,我的相位裕度是从0开始下降的,当增益为0时,已经下降到-200多度了,是否需要调到-180以前?

网友:
相位裕度是指从直流增益下降到单位增益处  相位变化不超过120度

网友:
【补充一下,我的相位裕度是从0开始下降的,当增益为0时,已经下降到-200多度了,是否需要调到-180以前?】   如果是用于闭环结构需要调到足够相位裕度。

至于你第一个问题没看明白什么意思,等大神来解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