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查看芯片的cmos特征尺寸

楼主(2014-12-18):
怎么查看芯片的cmos特征尺寸

网友:
芯片没有特征尺寸,工艺有特征尺寸。

网友:
有版图就看版图里面的管子沟道长度;
没版图只能逆向,用扫描电子显微镜看芯片剖面,以此来估计特征尺寸。
不过这个一般厂商都会告诉你的吧?

网友:
看Mos管的沟道Length

网友:
看数字电路的沟道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