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模型和收敛的问题

楼主(2014-12-18):
问题是这样的,在做射频前端的qpss+qpac仿真的时候,有提示warning:
I11.NM21.n18_rf.1: There is no overlap or junction capacitance in the model.  These capacitances should be specified to prevent convergence problems and anomalous behavior.

类似这样的warning有一排。因为之前仿真不收敛,调过tstab,method改成了gear2only,在电容节点接了1G的电阻接地,电压也改成了vpulse缓慢加电。

但是现在还是会在某些点出现不收敛的情况,看了论坛里面的pdf,有一条说是和semiconductor junction有关,然后就注意到了这些warning
。想问的是:model不是在ADE窗口中model library setup里面设置好的吗?类似warning应该怎么修改呢?

先谢过各位了。

楼主:
我试了一下别的电路仿真。同样是调用N18_ckt_rf,有一个电路就会有这种warning,但是别的电路都没有。为什么会这样啊!!!

网友(2015-10-03):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求解答

网友(2015-11-09):
解决了么?

网友(2020-01-02):
遇到相同问题,求指点迷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