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emmi分析

楼主(2014-12-18):
1、如果有100uA的电流流入正向导通pn结,在此管子上观察到hot spot,是否正常?如果该pn结击穿了,或者说P端和N端的pin短接了,即pn结上的压降基本上为零了,那仍然灌入100uA的电流,相当于电流源电流出来后,通过该短路的超低组管子流到了地,那在该管子上还能观察到hot spot吗?2、hot spot ,顾名思义为高发热点,如果管子的寄生pn结击穿了,阻抗就相当的低,那这里发热量岂不是很小,是不是就观察不到hot spot了?

现在在分析外灌电流的那个pin,和其他pin发生短路的情况。

网友:
我理解为emmi能照出来的都是反向击穿的pn结电流。

网友:
我也是这么理解的。
一般只有工作在反偏状态下的PN结(被击穿)和工作在饱和区的mos管的电流可以看到。
工作在线性区的管子,就算有大电流也看不到。

回复 网友A:

网友:
学习一下emmi分析

网友:
100u应该看不到热点吧

楼主:
多谢,观察到hot spot了,原因是ISO管子没有做NW隔离,两个pin通过同型PW和P+AA高低结连接在了一起。即100uA电流流过高低结时,观察到了hot spot。根据可以得到以下推论,求辩论:这两个pin相邻很近,故外灌的100uA电流只通过了这两个pin,而此两个pin之间存在的为PW和P+AA高低结,阻抗很低,故猜测,只要有稍微大点的电流流过半导体,就能够观察到hot spot,若旁边都没有大电流流过的情况下,对比度就很明显了。

网友:
没听懂,有个剖面图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栅氧发生击穿,能看到发光点吗?谢谢!

网友:
这种情况没遇到过,不知道。我一直理解为是pn结之间的反向击穿。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PN结击穿的话主要是发生在ESD保护管上吗?还是说内部电路也会存在,个人感觉发生在内部的概率会很小?反而对于数模混合芯片来说,数字电压域和模拟电压域的接口处的栅氧是个薄弱点,如果这个位置发生击穿的话,就你的了解,EMMI能不能照出来。谢谢指教。

网友:
如果做power,内部经常会有zener管,正常工作时通过EMMI就能看到pn结击穿,或者内部有高压器件错画为低压rule,也能通过EMMI看出来,但是目前SOC上很少出现上述情况,而你所说的栅氧因为耐压不够导致的击穿,我不是很确定EMMI分析能否看到,建议你咨询失效分析专业人士,他们对于EMMI成像的原理会更清楚。

网友: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另外分享一下我找到的资料:侦测的到亮点之情况:

会产生亮点的缺陷 - Junction Leakage; Contact spiking; Hot electrons; Latch-Up; Gate oxide defects / Leakage(F-N current); Poly-silicon filaments; Substrate damage; Mechanical damage及Junction Avalanche等。

原来就会有的亮点 - Saturated/ Active bipolar transistors; -Saturated MOS/Dynamic CMOS; Forward biased diodes/Reverse biased diodes(break down) 等。

侦测不到亮点之情况:

不会出现亮点的故障 - Ohmic short及Metal short。

亮点被遮蔽之情况 - Buried Junctions及Leakage sites under metal。

里面有提到栅氧的损伤 ,但是栅氧损伤存在电子和空穴的复合吗?这个对我来说还不是很理解。特别是它还提到Mechanical damage,这个也不理解。继续扒点资料。

网友:
回复  GodofSun

非常感谢,另外分享一下我找到的资料:侦测的到亮点之情况:
会产生亮点的缺陷 - Junc ...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又涨见识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很好的资料哈。这种总结性的结论都是宝啊,非常感谢。   栅氧击穿,栅和衬底/阱直接短在一起,当然有大电流,故而也自然能观察到hot spot吧。不一定是复合,有大电流流过,根据I2(平方)R    可知,电阻小时,只要电流足够大也是能够观察到hot spot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