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在哪看看器件的刨面图?

楼主(2014-12-18):
本人现在使用TSMC.18CMOS工艺。老师给了SPICE MODEL和DESIGN RULE文件,但是并不是所有器件都有对应的刨面图(Cross section)。
请教各位牛人在哪里可以看到器件的刨面图。

网友:
股哥 應該能找到吧

网友:
找找foundry给的文档,仔细看看有没有

回复 楼主:

网友:
找文档,文档没有就手动画吧

网友:
pdk看平面图吧,再结合工艺的看!

网友:
一般会有剖面图,要是没有可以看平面图,结合浓度和洁深,自己画出来分析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