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基准的启动电路震荡一下才会稳定需要修改么?

楼主(2014-12-19):
基准的启动电路在较慢上电时(10us以上)震荡一下才会稳定(快速上电不震荡)算不算严重问题,需要修改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就是启动电路的问题,反馈点加个电容

网友:
那如果上升时间改成10n甚至1n什么情况?能保持稳定吗?

网友:
调整一下运放的补偿,如果没有代价就可以消除振荡的话就是有必要的

网友:
肯定要改,而且跟运放稳定性没关系,你仔细看看启动电路,调整调整。

楼主:
肯定要改,而且跟运放稳定性没关系,你仔细看看启动电路,调整调整。
引用 网友B:

共源共栅自偏置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建议不要用自偏置,整个芯片没有ibias模块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自偏置的有什么潜在的问题吗?

楼主:
那如果上升时间改成10n甚至1n什么情况?能保持稳定吗?
引用 网友C:

说反了 是快的时候不振 慢于10us才振 越慢震得越久

楼主:
回复  istart_2002

    那就是启动电路的问题,反馈点加个电容
引用 网友D:

加个电容是什么原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拉开其中一个极点

网友:
你启动振,就是自偏置导致的。

网友:
现有鸡还是现有蛋啊?自偏置就是答案,呵呵

网友:
自偏置也不一定振荡啊 还是启动电路的问题吧

楼主:
现有鸡还是现有蛋啊?自偏置就是答案,呵呵
引用 网友B:

同样的电路,用高压管搭就不振~

网友B:
同样的电路,用高压管搭就不振~
引用 网友A:

    你觉得没问题你就用把,我的建议已经给出了。

网友(2015-03-25):
回复 网友A:

   我也用的自偏置,也遇到过启动震荡问题,但是最终会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