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t_input_delay中两个选项不太理解

楼主(2014-12-19):
在set_input_delay中有两个选项:-source_latency_included 和 -network_latency_included,如下图所示,不知道我列出的表达式是否正确:set_input_delay -max [expr 0.6 + 0.18] -clock Clk \

–source_latency_included [all_inputs]
set_input_delay -max [expr 0.6 - 0.12] -clock Clk \

–network_latency_included [all_inputs]

set_output_delay -max [expr 0.8 – 0.07] -clock Clk \

–network_latency_included [all_outputs]

set_output_delay -max [expr 0.8 + 0.3] -clock Clk \

–source_latency_included [all_outputs]

不知道这样对不对?

网友:
几乎没用,就是include clock tree latency的, 一般不用

因为后端开始以前,你一般不知道tree多长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icfb版主的大力支持,又查看了一些资料,大致理解什么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