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模拟电源

楼主(2014-12-19):
1,请问大家模拟Core的电源和模拟IO上的电源是用同一个吗?
2,一般情况下,好像版图上都是使用同一个,为什么要这样做?

3,如果分开会怎么样?

求大牛给讲解一下!!!!!!!

网友:
一般来说分开吧,怎么会合到一起呢 , 除非是为了esd,噪声也无所谓,而且core 电压= io电压,比如5v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Core电压和IO电压一样呢?是不是就可以合用??
不会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
个人意见啊
1、模拟core的电源和模拟IO上的电源是一个电源域(无ldo情况),所以可以用一个。
2、说明你做纯模拟或者纯数字比较多,纯模拟一般都是一组电源;纯数字一般是两组或以上电源,core用低压减小功耗,IO用高压配合接口协议,大尺寸的如0.35以上的也可以把两组合并,所以也有可能就是一组电源地。
3、混合信号芯片或者射频都是把电源地分开的,如果是模拟core电源和模拟IO电源分开,也就是给core供电的使用直通IO,相当于一个输入pad的用法,其实也可以,不过在产品过ESD的时候测试方案就挠头了。因为ESD测试的时候是按照它的功能分组的,这个输入会被划入电源组进行击打,比较难通过。

楼主:
个人意见啊
1、模拟core的电源和模拟IO上的电源是一个电源域(无ldo情况),所以可以用一个。

===>如果出现LDO,那么LDO的本身电源是否需要与其他模拟电源分开?
2、说明你做 ...

===>我是做混合芯片的,你说的第2中情况我知道的,谢谢!!
         但是做归做,我只是有点疑问:
         在混合芯片的模拟电源域,模拟Core的电源和模拟IO的电源,在电压相同情况下,一般可能都是用一个,如果分开会怎样??
         这个没试过,理论上好像也是可以的,但是我看到普遍的版图上都没有这么做,想知道是为什么,难道仅仅是因为你说的ESD??

引用 网友B:

无论如何还是要感谢你的解答,

网友:
这玩意儿源头在设计本身,没有前提怎么能讨论出结果呢?

网友:
肯定是分开比较好了,隔离噪声, 干么要接到一起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所谓的前提是指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你的意思是像kopzinc说的第3种做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设计需求呗,各方面情况折中。,您是大拿,别考我。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要调侃我了,我就是一操作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的,有道理,一般分开就是噪声考虑,模拟会分开,很多数字部分都可以从IO直接拉进去。ESD问题还好吧,只要是你设计的IO那边器件容易开启,一般不会打到内部,反应之前公司就是数字部分就有从IO接上去的,HBM都过8KV

网友:
回复 网友E:

    数字电源从IO接过去神马意思啊,是接的core VDD?IO VDD?还是断开IO的core IO VDD的环直接从外面接过来?

网友:
就是数字pad里面的直通analog pad,但是不打断数字pad ring,  比powercut来的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E:

那说明你们的IO设计很好啊,ESD能力很强,一般从Fab拿到的IO,他们只保证2K,能到4K就烧高香了。
还有,你说的“IO直接拉进去”是什么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D:

   最近做power都过4kv,然后没有打了,就是gnd可以从IO拉到内部去。

楼主:
回复 网友C:

   :L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们的IO都自己做?
还是说你们就是给Fab做IO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种IO倒是经常见有,不过一直不敢用啊,还是powercut挂着器件来的放心。版大你一般是怎么处理IO环的?

网友:
没关系啊, noise有那么大么,  一般的应用完全可以

用直通pad只会提高esd 性能, 因为没有断开 ring,

楼主:
回复 网友A:

  Noise有的,我现在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在考虑是不是要分开。

网友:
几个power domain啊,个人感觉3个左右都可以 直连,

是哪个库,哪个工艺 ,直连是比较简单的做法,powercut 就增加一些pad 区域area

楼主:
回复 网友A:

   0.18工艺,2个电源域(数字域和模拟域),模拟域的ESD Power和模拟Core共用了一个,现在测试下来好像模拟电源上Noise很大。

网友:
是什么IP, PLL?

按理说如果用PVDD3AP(smic 18) 的,接到pll的analog power,顺便供应pad上的ana power,问题不大的,

是3.3v ana power么?

你要分开就要PVDD1AP , PVDD5AP 这些类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自己做IO,我们做的是比较大的工艺,1u~0.11,在往下没有做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LDO3.3V 模拟电压,LDO输出1.8V

楼主:
回复 网友E:

   工作电压多少?

网友:
LDO本身要带很多cap的吧, 外面需要cap么,帮助滤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外面是指芯片外还是LDO的外面?

网友:
芯片外面,

网友:
回复 网友D:

40V,5V,3.3V 都做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片外的去耦电容肯定是需要。

楼主:
回复 网友E:

   5V以上的电压的时候,好像问题不是太明显,3.3V以下,噪声的影响在电源上表现的就会明显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