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about layout routing

楼主(2014-12-19):
最近做了一次chip级routing,好几千根线,手动连接,感觉心好累,有没有大神可以告诉我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它自动连线,求帮助

网友:
光顶层就几千根线吗?

回复 楼主:

网友:
pr啊,place&route啊,用数字的方法

网友:
几千根还用定制的方法手动连--- 拜服 ---这手一哆嗦,lvs都够喝一壶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虽然我没数,但肯定有的,你有好的办法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觉你很专业,请问做pr是用什么工具,需要哪些步骤,要看些什么资料?大神,如果你有好的学习资料的话能不能发点给我,344065240@qq.com,在下感激不尽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其实是用xl做的,lvs基本不用担心,但是还是得靠手动连,很痛苦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还没用过XL,真心高端,好用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XL可以连接到什么程度?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连线不用自己去找,它会高亮显示谁连谁

网友:
pr不是一下子讲的清楚的,找个旁边数字后端的人问下就行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51还是61?

楼主:
回复 网友B:

    ok .i know,thanks.

网友:
回复 楼主:

   XL可以显示连线吗?不是可以调出device吗

网友:
模拟的版图应该没有办法使用pr吧

网友:
XL可以搭配使用vcar(virtuoso chip assembly router)

网友(2015-03-01):
xl 会自动帮你选mos大致摆个位置  会显示那些线需要连到一起  配合脚本效率还是挺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大神,你说的脚本是什么样的脚本,实现什么功能?请具体指点下,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反正我写了一些配合xl的脚本  例如:1自动画Mos 的d g s 端的Metal  2 自动打cell名字 3 自动打连线的名字 4 自动显示所选连线的连线关系5 对比两个电路图的不同之处 6 自动给相同net名字的metal打via  7自动给cell起名字   之类的 反正都是根据我的画图习惯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太有才了,能不能讲下第1,2,3点是怎么做到的,给点提示也行,多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啥有才的  其实都挺简单的 我也才学会不长时间   给你一点提示 你可以自己写写试试 :
1 用dbCreatePath()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关键是把它的参数找对  最主要的是坐标 坐标通过mos原点的坐标加加减减得出来
2 用dbCreateLabel()这个函数 同理主要是cellname 和 坐标两个参数  都比较好找
3 第三个同样用 dbCreateLabel()这个函数 把cellname 变成Net name 再找到坐标点 就好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给你个样子作参考

给你个样子作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E:

    最近太忙了,没能及时回帖。你说的第一条我能理解,第二点和第三点的cellname和坐标是怎么对应起来的?完全相同的管子,cellname是怎么找到它对应的坐标?

网友:
回复 楼主:

   第二个  cellname 可以通过geGetSelectedSet()~>cellName(所选cell的cellname)  得到   至于坐标 可以通过 geGetSelectedSet()~>xy 得到原点坐标 再得到Mos的 Width 和length  加加减减就可以算出  mos 中心坐标   第三个  netname可以通过geGetSelectedSet()~>net~>name 得到  (所选目标的netname)    坐标通过geGetSelectedSet()~>points 得到 path线的前 端和后端坐标  算一下就可以得到中心点坐标

   不知道我的解释你能听懂不?  不懂了可以再问我或者问其他高手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明白了,用xl调出的管子已经被命名了。多谢,给你点个赞!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61的版本就有飞线 ,51没有,顶层有上千根线?你这block的level都很低啊 电路设计的问题 让他用顶层都包起来啊

楼主:
回复 网友F:

电路设计的没有问题,是因为模块太多。

网友:
请问你是用什么Tools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的意思是那就是block的层级比较少,导致top层block太多,那样连线也就过多,这还是电路的问题,他可以多建几个层级,一般顶层连线最多几百条回复

网友:
请问听说过abstract这个东西吗? 先做analog abstract, 然后在encounter里面APR,这不是自动连线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G:

    你说的encounter我没用过,好不好用?

网友(2015-04-29):
回复 网友E:

   请问 自动显示所选连线的连线关系 要用到哪几个函数?

网友:
回复 网友H:

   layout lx 自带的lxHiProbe()
或者

lxHiShowIncNets() 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