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PB破解不成功,运行ToolsPubkey出现has diff pubkey!

楼主(2014-12-19):
cadence SPB破解不成功,运行ToolsPubkey出现has diff pubkey!求解决办法啊!先谢过各位高人了

网友:
16.5  用 nolic最方便

网友:
回复 楼主:

     good

网友:
你用的是ECC公鑰替換的破解法,隨著flexlm的升級,公鑰的位置會被軟件商做更動,看起來這兩個檔案的公鑰
在不同位置;用這方法做破解要熟悉flexlm ecc,公鑰位置最好自己找出來做替換,同樣都要做patch,不如patch
ecc的檢查比較簡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觉好像是这个原因,不过我用其他方法破解成功了,嘿嘿,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求救,怎么解决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取消开机启动就好了

网友:
受用了  感谢

网友(2015-08-05):
有空要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