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菜鸟求助,关于把一个电路做成DC 和ICC能使用的标准单元

楼主(2014-12-19):
本人设计了一个新型触发器电路,现在需要把它变成DC和ICC能调用的标准单元库,我把GDS2文件抽出lef 然后用milkyway lef in 生成了 CELL 和 FRAM .接下来需要用NCX 生成lib文件,有没有那个同学对NCX比较熟,能说下NCX生成lib的具体流程吗。

另外,我还想问下我这么做的流程对?接下来还需要做什么才能让DC ICC能够使用我做的标准单元电路

网友:
生成 lib比较复杂,ncx是可以搞定的,或者说siliconsmart,
关键还是lib产生比较烦,然后加入到dc的target library里面去

后端简单,只要你lef对, fram view就可以被icc使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真是太好人了,就你一个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