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求助

楼主(2014-12-19):
在用icc做P&R时,create_mw_lib后import_designs时,不管是import .db库文件还是 .v的网表,都提示
Unit conflict found: Milkyway technology file power unit is pW; main library power unit is nW. (IFS-007)
有哪位大神能指点一下啊?谢谢!

网友A:
很明显是说你的tf文件和你的标准单元库的power unit不一致。改改就好。或者装做看不见:)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为什么一直提示Error: Current design is not defined. (UID-4)?
我用照着lab做,也提示Error: Current design is not defined. (UID-4)。
能把你做练手的工程和相应的库给我发一份吗?我刚接触ICC,之前用过EDI

网友(2022-06-21):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是说你的tf文件和你的标准单元库的power unit不一致。改改就好。或者装做看不见:) ...

受教

网友(2025-10-21):
sdc   文件总用 set_unit  -power uw  搞定,个人的lib很奇怪, main lib: uw(来自mwlib?)         tf:pw    sram db lib:uw,  stdcell db lib:pw
也报告error:  unit  conflict  design is mw, mainlib is uw.
不知道这个mw是怎么来的,也许是因为sdc我没约束    set_unit  -power 会默认为mw ?
后来我在sdc文件中用 set_unit  -power uw 设置为uw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