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2C从机assign

楼主(2014-12-19):
最近在做I2C从机相关项目,在网上搜了个从机代码,下面贴的是从机的top模块,

其中的assign myReg0_in = myReg0_out;想不清楚,

reg_in和reg_out,一个是主机向从机写数据,一个是主机从从机读数据,这个assign 赋值是说两个一直相等?

求高手解答

//if the status are not what you written, modify here

assign myReg0_in = myReg0_out;

assign myReg1_in = myReg1_out;

assign myReg2_in = myReg2_out;

assign myReg3_in = myReg3_out;

assign myReg4_in = myReg4_out;

assign myReg5_in = myReg5_out;

assign myReg6_in = myReg6_out;

assign myReg7_in = myReg7_out;

i2cSlave u_i2cSlave(

  .clk(clk),

  .rst(rst),

  .sdaIn(sdaIn),

.sdaOut(sdaOut),

  .scl(scl),

.I2C_ADDRESS(I2C_ADDRESS),

//status to be read out to I2C master.

.myReg0_in(myReg0_in),

.myReg1_in(myReg1_in),

.myReg2_in(myReg2_in),

.myReg3_in(myReg3_in),

.myReg4_in(myReg4_in),

.myReg5_in(myReg5_in),

.myReg6_in(myReg6_in),

.myReg7_in(myReg7_in),

//register setting from I2C master

     .myReg0_out(myReg0_out),

     .myReg1_out(myReg1_out),

     .myReg2_out(myReg2_out),

     .myReg3_out(myReg3_out),

     .myReg4_out(myReg4_out),

     .myReg5_out(myReg5_out),

     .myReg6_out(myReg6_out),

     .myReg7_out(myReg7_out)

);

endmodule

楼主:
有木有人知道呢,急求

网友:
我想应该是这样的,虽然我不知道你里面怎么实现的。reg_out应该是寄存器输出,myregout0,i2c主机通过i2c总线写从机,把myregout0置为(比如8‘haa),由于那个assign这个时候myregin0也为8’haa,这个时候如果i2c主机来读从机的myregin0就能通过i2c总线读到8'haa

网友:
仅仅通过这些代码,很难看出来具体的作用
将输出与输入短接起来,常用于:1. 自测试;2. 保持特定逻辑,不优化;3. 如果是时钟信号,便于添加时钟约束;4. 便于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