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级联PLL后输入时钟和最终输出时钟的相位关系(图)。

楼主(2014-12-19):
文档里面是这么写的:“第二级PLL输出的时钟的相位和第一个的输入时钟的相位  的  关系  没有确定”,但是:

感觉上,最后输出的时钟的相位和 输入第一级的时钟的相位是相同的啊

网友:
如果是Altera的器件话,
PLL的输入如果不是专用时钟管脚的话,PLL没法保证输出输入的相位对齐。
我想Xilinx应该也差不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知道PLL里面的  鉴相器  的 两个 输入端 的信号  的相位 是相同的吗?(还是说有一个小的相差?)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相差

网友:
回复 网友B:

    信号通过BUFG有延迟

网友:
最近调试Aurora5.3,用的是507开发板,仿真没问题,但上板后发现从GTX出来的时钟“TX_OUT_CLK”进入“PLL_ADV”后不能锁相,没有输出时钟,求大家帮帮忙,怎么调试?

楼主:
回复 网友C:

   会不会是超过了允许输入的频率范围

网友:
注意反馈信号没有经过bufg,所以输入和输出时钟个人觉得是没有确定的相位关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为啥没有经过bufg就没有确定的相位关系,不太明白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个人理解是:clkfbout经过bufg后进入全局时钟网络,clkout0也经过bufg进入全局时钟网络,那么可以认为两者的之间没有skew,相位是对齐的(如果都没有相移的话);而clkfbout又和clkin比较,当两者对齐时,pll锁定,这样clkin和clkout0也就相位对齐了,这就是输入和输出有确定相位关系的由来。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还是之前的一个问题,就是我想让经过分频(代码是自己写的)时钟信号再接入BUFG,然后我就直接例化了一个BUFG,但是综合器直接忽略掉了(是不是因为BUFG的输入信号不是GCLK或者是从PLL出来的信号),但是我不希望综合器无视我写的BUFG。
是不是要加约束语句,我不知道对应的约束语句怎么写。求指导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 ,BUFG的输入可以是interconnect,但不推荐。被综合掉的原因可能是你没有使用经过BUFG之后输出的这个时钟信号,xst会把没有使用的信号综合掉的。还有就是不推荐使用自己写的逻辑分频出来的时钟。时钟是一个很严肃的话题,请严肃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