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触发clock-gating的检查

楼主(2014-12-19):
设计里面没有使用任何的clock-gating。逻辑里面到是有用到将clock信号进行一些逻辑操作。请问为什么会触发clock-gating?是和用的单元库有关吗?谢谢

网友:
我记得好像有一个命令是 set_clock_gating_check 的命令 ,不知你是不是有设置?

网友:
pt是会自动触发这个的,除非你关闭clock gating check (有个什么变量 *clock_gating* 吧) ,

如果是假的,你就设false path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用不同的库综合,一个有一个没有。是综合后电路结构的问题吗?

网友:
只用在逻辑单元的输入端口上存在时钟引号,就会进行检查,当然前提是激活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