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hel 7 下hostname和hostid的问题

楼主(2014-12-19):
我新装了rhel 7,同一台机器
之前在6.5下,各个工具都装过,都是好的,
安装路径不变,设好的license,bashrc等都直接挪过来不用改。

一、hostname
在设置里改了hostname,后来发现,装完eda软件后启动不了。
按照以前搜索到的解决方案,应该修改/etc/sysconfig/network才是修改hostname的终极办法。
但是,在rhel 7下似乎不行,这个文件的内容是空的,而且即使加上hostname=new_name 也不管用。
最后还是在 /etc/hosts 下第二行(i第一行是127.0.0.1。。。。。)加了一个new_name才好使。
二、hostid
我的机器是双网卡,mac地址相连,即网卡1mac为XX4,网卡2mac为XX5.
之前在6。5系统下,在图形界面下设好两个网卡的ip地址并启用,就都能用。
我的license都是按照网卡1的XX4做的,以前都好使。

但是,现在却遇到了hostid的问题,应该和网卡相关。

现象----在mac地址不变,license不变,重装同一个版本的cadence的软件时,(以前在6.5的版本时完全好使)
都是报错,说---
The license can not be checked because invalid host.
The hostid of this system does not match the hostid.
然后,所有的cadence软件都不能正常启动。

1) 我的就是有线网卡,不是无线网卡。而且是双网卡,mac地址相邻。
在rhel 7 下名称也不是eth0和eth1,而是em0, epsn1之类的(记不大清楚了)。
现在似乎网卡1好使,网卡2总是不太对,每次设完开启,并选中总是链接,但是却总是自己就关上了。

2)我用synopsys的scl 下的lmhostid看,得到的hostid就是我这两个网卡的mac地址,
而且license中的hostid都用网卡1的mac地址XX4,大部分synopsys的工具都可以启动。

3)用之前的拷贝过来的一个cadence的lmgrd的flex下的lmhostid看,显示hostid是空的,也就是hostid=' '。
不知道为什么。这也许就是cadence的软件都不能启动的缘故。
但是,记得cadence的软件其实不用lmgrd,而是设好LM_LICENSE_FILE再CK掉,就可以启动的。

不知道网卡怎么设置才能让他识别出hostid就是mac地址啊。

网友:
Same problem....

You may try to rename back the conventional eth0, eth1 for your NICs.

Follow the steps described below:

  1. http://wiki.centos.org/FAQ/CentOS7

and

  1. https://major.io/2011/09/25/getting-back-to-using-eth0-in-fedora-15/

网友(2015-04-12):
再补充一下:http://www.linuxidc.com/Linux/2014-07/104538.htm

修改网卡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