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T 2014元旦就过期了怎么办啊

楼主(2014-12-19):
请问大神有最新的破解文件吗?

网友:
change the year by yourself.

网友:
I edit the licence file with notepad goto find and replace all and replace all 2015 with 2018 and save, i tried it and it worked for me.

网友:
楼上说的方法貌似不行

网友(2015-01-22):
谁有好方法呀

网友:
step 1: 在CST license manager 关掉license服务
step 2: 编辑license文件,把里面的全部有关2014年元旦的日期改为2099。
step 3:在CST license manager 启动license服务

可以用了。

网友(2015-03-15):
非常感谢 早该上论坛了 我竟然重装N次了

网友(2015-05-15):
jinfoxhe 大大 說的方法 ~ 可以耶 感謝
step 1: 在CST license manager 关掉license服务
step 2: 编辑license文件,把里面的全部有关2014年元旦的日期改为2099。
step 3:在CST license manager 启动license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