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用icc设置pin text layer为metal pin layer (tsmc65)

楼主(2014-12-19):
在IC compiler下,我用如下设置来配置pin。但tsmc是用的metal pin layer,metal layer在lvs时找不到pin text。请问如何设置metal pin layer。我在tf里发现了TEXT4的layer,如果我把M4改成TEXT4,ICC就报错说TEXT4不是metal。
set_pin_physical_constraints -pin_name {IN1[9]} -layers M4 -width 0.1 -depth 0.1 -side 4 -order 55
set_pin_physical_constraints -pin_name {IN1[8]} -layers M4 -width 0.1 -depth 0.1 -side 4 -order 56
set_pin_physical_constraints -pin_name {IN1[7]} -layers M4 -width 0.1 -depth 0.1 -side 4 -order 57
set_pin_physical_constraints -pin_name {IN1[6]} -layers M4 -width 0.1 -depth 0.1 -side 4 -order 58

楼主:
是不是在gdsout时的问题(O_O)?已经检查过了,用的是fab提供的map。哪位大牛能提示一下吗

网友A:
set_write_stream_options 的时候 -output_pin text -output_pin geometry
然后看看版图,看看text 出来没有,如果出来再看看text的layer name对不对,如果不对,需要改一下map或者需要改一下在layout里面改一下layer

网友B:
tsmc需要你create_text 来搞定的,因为label层是pin层(131,132,13x 这些吧) ,
create_text ( or create_terminal ) -layer 132 -----  针对m2的pin
metal层是31~39 ,

icc里面的pin层不能是text label层,只能是31~39 ,

或者你熟悉的话 可以把icc gdsout的map改下,metal2 pin text改到132即可

网友(2018-11-19):
对比 ICC用的tf文件和virtuoso 用的tf 文件,去改gdsout的map.

网友(2023-07-11):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set_write_stream_options 的时候 -output_pin text -output_pin geometry
然后看看版图,看看text 出来没 ...

   set_write_stream_options \
        -child_depth 255 \
        -map_layer ../ref/tlup/gds2OutLayer_6lm.map\
              -output_filling fill \
               -output_outdated_fill \
               -keep_data_type \
        -max_name_length 255 \
        -output_net_name_as_property 1 \
        -output_instance_name_as_property 1 \
        -output_pin {geometry text}
按照这个设置有效

网友(2024-01-18):
引用 网友B:
tsmc需要你create_text 来搞定的,因为label层是pin层(131,132,13x 这些吧) ,
create_text ( or create_ ...

感谢大神10年前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