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HR poly结构设计

楼主(2014-12-20):
        很多FAB厂针对高阻多晶都有要求上面需要添加dummy metal做为掩蔽层,示意图如下。经过实际流片测试发现,带Metal的HRpoly的方块电阻会约等于2倍的不带Metal保护的HRpoly。Metal淀积后的后段流程哪里能影响到多晶电阻的阻值呢?待高人解惑。

标准HR poly示意版图

标准HR poly示意版图

网友:
回复 楼主:

   能有那么大误差吗?怀疑

网友:
严重怀疑你数据的真实性,一般放metal也不是造成这么大的偏差吧,有些制程是需要放metal1,电阻更准确一点,原因可以看书,也可以网上查。

网友:
感觉是把口值1k的高阻做成了口值2k的高阻了,是不是在给工艺厂的数据信息表中把1k填 写成2k了?

网友:
不可能把!!! 加 metal 主要三准确点吧!!!!!!!!!!!

网友:
在金属化系统的过程中会引入氢,氢渗入氧化层中科形成可动离子,当其扩散至si区时,可与si区中的悬挂件结合,也可与硼形成若的分子化合物。 应为是高阻电阻,其多晶硅的参杂浓度低,受这种氢化作用的效果会更明显,如果是重掺杂低值电阻,影响就会小很多  建议楼主看看 你们用的电阻是不是P型轻参杂的电阻  ,如果是的,  我觉得氢化作用在这里可能起到了主要作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金属化系统的过程中会引入氢,氢渗入氧化层中科形成可动离子,当其扩散至si区时,可与si区中的悬挂件结合,也可与硼形成若的分子化合物。 应为是高阻电阻,其多晶硅的参杂浓度低,受这种氢化作用的效果会更明显,如果是重掺杂低值电阻,影响就会小很多  建议楼主看看 你们用的电阻是不是P型轻参杂的电阻  ,如果是的,  我觉得氢化作用在这里可能起到了主要作用。

网友:
这个问题好奇怪,一般的POLY电阻周围加dummy也是 加poly怎么会要加METAL?

楼主:
回复 网友A:

   加Dummy poly是为了改善poly形貌,加Dummy metal是为了改善poly电性阻值

网友:
dummy poly 是怕etch 吃到所以早期是圍一圈同寬, 後來改成小條兩邊 ,

resistor 上蓋 metal 除 metal density , 還有就是做 shielding 使用
另外是不希望有 signal path 跨過poly , 很多 resistor 如果上有電壓會有影響阻值 ,
另個是 HR poly resistor breakdown 多少 ?  以前發生過串到 40v 有出事 ,

不過 一般蓋 metal 來說阻值不會差到如此多 , 除非 process 有問題 ,但因不制如此
那家工藝??
還有你真的是下針量兩端阻抗嗎??
如不是如何判定說電阻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