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大侠分析俩个命令

楼主(2014-12-20):
在encounter中有俩个命令,感觉怎有些东西没完全弄明白。 就是关于timedesign和report_timing。这俩个命令我是这么认识的。timedesign是对当前设计的整体的时序分析,是全局性的。report_timing则通常是根据user的要求的一种订制化的时序分析。
我的问题是timedesign这个命令里的像preroute postroute signoff等等option可以控制对design采用什么样的计算方式。但是report—timing这个命令好像就没类似的选项。感觉有点不是很明白。小白请教。请大侠说说自己的理解

网友:
report_timing 不做时序分析计算的,除非你的design有更新后还没做时序计算,timeDesgin就是是让工具去做时序计算。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自然不一样了

网友:
通俗点,timedesign,是edi自己亲生的命令,属于edi风格的,

report_timing是为了兼容pt 而开发的命令,类似synopsis风格,自然不一样了

timedesign重点在报趋势,summary等

具体path只能靠report_timing报了, timedesign不能报告具体的path,

新人可能不知道,edi在若干年前是没有report_timing , all_fanin ,all_fanout ,
xxxxcollection 这些命令的,都是后面出来为了兼容pt而开发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因为report_timing不带有对抽rc,delay calculateanalysis 进一步约束的option,而timedesign确实有的。这样会不会导致看到的相同路径俩者结果不一样啊?我一般都是先timedesign一下,然后再具体的就用report_timing,这样俩者是一样的。俩者用起来有这么个先后区别吗

网友:
结果应该是一样的 ,你可以自己做个对比,比如用不用timedesign,

具体的path 你也只能report_timing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