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静态工作时功率管是工作在什么状态啊

楼主(2014-12-20):
饱和,线性还是亚阈值,thx~

网友:
一般是亚阈值

网友:
不太明白静态工作指的是什么工作状态,是不是说的空载?功率管的状态是由输出决定的,对于P管来说,即使是空载时,由于有取样反馈电阻的存在,其上有小电流流过,所以一般也是亚阈值的状态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饱和 vs 线性
强反 vs 亚阈值

静态工作也要定义驱动电流,根据电源电压/输出电压,结合电路判断输出管状态。

网友:
饱和 vs 线性
强反 vs 亚阈值

网友:
静态是指输出电流最小吧!
此时Vgs 最小,要么弱反,要么cut off ,肯定不会是线性区。

网友:
回复 楼主:

   saturation or sub threshold

网友(2015-06-28):
回复 网友A:

    弱反和cut off区别?

网友(2015-11-17):
回复 网友B:

   按照个人理解   Weak inversion意思是亚阈值区,Cut off应该是截止区,但是一般很难真正的关断,因为有feedback Resistor的存在,会一直有小电流流过。在LDO的导通管中我觉得这两者没有绝对的区别,甚至更多的时候都不会提到这个Cut off区

网友(2025-09-11):
正好刚刚梳理了一下LDO的pass管工作在什么工作区,还是需要结合带载来看,感觉楼主说的静态应该对应的是空载的情况,此时pass管工作在亚阈值区,靠着微小的漏电维持电阻反馈支路